并联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两台满足并联要求的1000KVA的油浸变压器.,,内阻抗相差这3%,但并联时电流相差120A左右.且差值不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两台变压器对调后还是差不多,原来的电流大一点还是大.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母线桥架一条是七米,另一条是20米.短的总屏电流大于长的总屏电流.高压受电于同一高压母线!低压也平衡!

楼主:
在线等,不知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两台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调至一样高

网友B:
"两台变压器对调后还是差不多"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和没有对调以前一样啊!

楼主:
输出在空载时都测过,基本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台变压器对调后还是差不多"  是什么意思???

 对呀,你是如何并联,又是如何对调? 看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说得不够清楚吧,两台变压器,低压侧有两台总屏,中间有一只母联屏!对调就是把两台变压器互换一下位置!不知这样说还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D:
主要是你的变压器内阻相差3%,所以变压器的负荷分配不均,阻抗小的电流稍大

网友E:
一般是允许阻抗/变比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要不,你的变压器肯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阻抗不一样,两台变压器所出的力气当然是不一样的可,阻抗小的出力大(也就是阻抗大的,电流小,阻抗小的,电流大)

楼主:
楼上说得是有道理,不过如果完全是这样的话,我把两台变压器对调后,它们的负荷电流也要随着转移才能成立,但事实没不是如果,尽管我对调了变压器但负荷却没有跟着转移!

楼主:
没有人再讨论一下吗!

网友F:
我公司使用的同样是1000KVA的油浸变压器.,,三台并联运行,并联时电流相差120A左右,跟所接的负荷的远近有管,离负荷近的变压器出力大一些,都是这种情况。(你两台变压器对调后,它们的负荷电流也要随着转移才能成立,但事实没不是如果,尽管对调了变压器但负荷却没有跟着转移!)

网友G:
楼上说的不无道理学习中

网友H:
且差值不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

输出在空载时都测过,基本一致!

上述两条都是搂住所言,但好像是有点矛盾。你是不是测一下,空载时两个变压器内部有没有环流?您的“基本一致”叫人摸不着头脑。是不是还是差一点?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假设您的变压器内阻是几毫欧,只要电压相差零点几伏,环流就达到100A。您说差值不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不就说明,它就是一个环流值吗?

楼主:
我公司使用的同样是1000KVA的油浸变压器.,,三台并联运行,并联时电流相差120A左右,跟所接的负荷的远近有管,离负荷近的变压器出力大一些,都是这种情况。(你两台变压器对调后,它们的负荷电流也要随着转移才能成立,但事实没不是如果,尽管对调了变压器但负荷却没有跟着转移!)

你说的和我现在的情况一致!

我说的是两台变压器的低压侧总母排有长有短,我认为如果对调了变压器后电流差没有和变压器一同转移,是不是母排长短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mingxiao789
你说的都是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母排的影响!

楼主:
你说的都是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母排的影响!

楼主:
你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母排的影响!

楼主:
我回复的字怎么看不到了!

楼主:
13楼所说的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就是母排长短的影响!

(你两台变压器对调后,它们的负荷电流也要随着转移才能成立,但事实没不是如果,尽管对调了变压器但负荷却没有跟着转移!)

这句我还是没看明白!

楼主: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I:
并联变压器,我还没用过。

楼主:
没人再说说了,继续等待!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J:
楼主这种情况咨询变压器厂家看看。

楼主:
咨询过,说是跟母排长短有很大关,个人还有不解的地方,所以和大家拿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