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探讨

楼主(2008-08-23):
pid参数工程整定法里,资料介绍常用的是临界比例度法。
“利用该方法进行PID控制器参数的整定步骤如下:
(1)首先预选择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
(2)仅加入比例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和临界振荡周期;
(3)在一定的控制度下查表或通过公式计算得到 PID控制器的参数。”

疑问有二:
1. 比例系数如何调整?变化的频度和幅度如何选取?
2. 如何判断已经达到了临界振荡呢?判断的数学模型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因为现场反馈回来的信号,很难确定,实际情况和理论上会相差很多

建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要掌握理论基础就好了,知道应该调哪个数

网友B(2009-01-05):
看我的论文吧,搜索一下,我专门写过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