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检测氯气流量的选用什么防腐材质流量仪表为好

楼主(2008-08-23):
请教各位:检测氯气流量的选用什么防腐材质流量仪表为好

网友A:
不太好测呀. 纯氯气本身腐蚀性不强,但一旦是潮湿的氯气腐蚀性相当强.即使是号称100%浓度的氯气也会因为泄漏等原因导致腐蚀性增强.

用孔板吧,配E+H陶瓷膜片差压变送器PMD70,密封圈配E+H的CHEMIREZ(一种橡胶垫圈,主要用于化工行业需防腐的场合).密封圈需3-4个月更换一次.我厂用该方法测氯气流量,使用2年都很好.

网友B:
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采用哈C测量管的质量流量计(爱默生)效果良好。干氯气和湿氯气均满足要求。

网友C:
根据具体工况条件,可选用SHQL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D:
 氯气纯度比较高的话,建议使用涡街流量计 有需要的话请联系 13816685336  肖先生

网友E:
请问一楼:CHEMIREZ(一种橡胶垫圈)是氟橡胶吗?用铜密封不是更好吗?

网友F:
不考虑价格的话最好选用进口品牌的超声波流量计可以很好的解决防腐和泄漏的问题

网友G:
建议采用动差式流量计,可以通过全衬氟的方式和介质隔离,从使用效果来看,非常稳妥、可靠!13983601351。QQ:598985251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HC材质的质量流量计或者使用气体式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