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8-23):
最近发现,很多控制柜子在 变频器输出后接了个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网友B:
变频器到设备需要铺设长距离电缆时一般会选加电抗器, 用途主要如上.

网友C:
消除谐波

网友D(2008-10-19):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同意。

网友E:
电抗器种类较多,常见的有接地电抗器.用来保护线路故障接地时限制短路电流,用于带中性点接地的高压配电网,另一种补偿电抗器,用于滤波和线路容性较大时进行电抗补偿,以免网络电压过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抗器种类较多,常见的有接地电抗器.用来保护线路故障接地时限制短路电流,用于带中性点接地的高压配电网,另一种补偿电抗器,用于滤波和线路容性较大时进行电抗补偿,以免网络电压过高

学习了

网友G:
电抗器在电厂接在厂用电源头,为了限制短路电流,线路故障还能维持母线电压,接在开关柜那就是消谐喽

网友H:
同意: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网友I:
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I:
变频器常用这个东西啊

网友J:
有些是在输入侧,有些是在输出侧,作用同上!

网友K(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

网友L:
电抗器的作用还是不较多的,看用在什么场合,如果家在电源回路上就是起到滤波和消谐作用,如果用在控制回路中就起到降压启动的作用

网友M:
学习一下啊 ,滤波,防止谐波干扰

网友N:
那电抗器的大小怎么选择啊

网友O:
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三、大功率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一、滤波,二、防止谐波干扰串入电网。

三、大功率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抑制高次谐波

同意以上说法,三,小功率变频器最好也要接电抗器去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