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立方的空間,要加熱到150度....

楼主(2008-08-23):
60立方的空間,要加熱到150度左右,我只能在一個入口加裝發熱片和風機,我想請教的問題是,我要用多大的電熱片和多大的風機,空間寬1.5,高2米,深20米

楼主:
怎麼都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嗎,還是沒有人會這個/

网友A:
估计你是用来热处理的。我不懂,因为我没有设计这这样的东西。我们是用燃烧机来加热的。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发给生产厂家,把参数交给他们,比如升温时间,保温时间,温度控制系统等,让他们帮你计算,帮你出方案。

楼主:
我是想把燃燒機改成電加熱的,以前那里就是燃燒機,現在要從以前那個燃燒機那個入口用電熱加溫進去,就是現在不知道到底要多少KW才可以加到我想要的溫度.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些做热处理产品的厂家,询问一下计算方法,或者让他们出方案,你择优而用。

楼主:
謝謝你了,我會去問的

网友B:
如果加热时间可以长一些,几个KW的加热功率就可以了,风机几百W就可以了(也可以不要,靠空气对流),一定要注意高温绝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