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23):
请问在PLC柜子上的一排并行的两个或多个端口,用线把他们都连在一起作为零线(也是-线),我用万用表怎么样测量是否已经接好,即怎样检测两个端子是否已经连接在一起的呢? 不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最好只用LED二极管档怎样测量呢?或用电流档?二极管档是不是和电流档是同一个呢? 谢谢回复!

网友A:
不曉得你要問什麼?不過電流檔和二極管檔肯定不是一個檔,

网友B(2008-10-08):
你这么说的不明白,不知道你具体问什么!

网友C:
是要校线吧?电流档不错,就是得外加电源。二极管档就是电阻档。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数字表还是模拟表?

数字表电阻档位同时还有通断测试的功能,很方便的! (推荐)

二极管导通测试是其他档位的,兼具频率或者db测试的功能

网友E:
是不是数值一样,没搞懂,你在问什么

?

网友F:
是不是数值一样,没搞懂,你在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