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N线是否重复接地?

楼主(2008-08-23):
今天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认为TN-S系统N线需要重复接地,另一篇认为TN-S系统N线不可重复接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感觉有点晕。

网友A:
1、TN-S系统N线断线后,同样存在零点漂移相电压失衡的危险性,为了减轻N线断线造成的危害,当然要重复接地!

2、但是,TN-S系统要采用“RCD”漏电保护,如果有总漏电保护,那么TN-S系统N线不能重复接地,否则,不能合闸!

3、我认为TN-C-S系统好,公用主干零线PEN可以重复接地,采用末级漏电保护方式,解决了上述矛盾。

4、实践证明,总漏电保护,常常出现无故障误保护,造成大面积停电,TN-C-S系统不需要漏电总保护,这样可以避免大面积无故障停电;

网友B:
可以将此方面的讨论汇总一下啦。虽然书上说的是这样但做起来又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TN-S系统N线断线后,同样存在零点漂移相电压失衡的危险性,为了减轻N线断线造成的危害,当然要重复接地!

2、但是,TN-S系统要采用“RCD”漏电保护,如果有总漏电保护,那么TN-S系统N线不能重复接地,否则,不能合闸!

3、我认为TN-C-S系统好,公用主干零线PEN可以重复接地,采用末级漏电保护方式,解决了上述矛盾。

4、实践证明,总漏电保护,常常出现无故障误保护,造成大面积停电,TN-C-S系统不需要漏电总保护,这样可以避免大面积无故障停电;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