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如何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8-23):
一台日产45KW电机,220V,三角接法。想星三角启动运行,考虑把电机内部绕组重接,重新分配绕组电压,以适应380V中星三角启动运行,不知能行否?

网友A:
既然你会考虑重接绕组,说明你是具备这方面知识的,那么相信你这方面的知识能够支持你完成这个改造的。

理论走得通不妨一试。

网友B:
220V角接既380V星接,不能用星角启动。重改接线太费事,应采用降压启动较好。

网友C:
改变绕组进火方法(.改变电机内接线)

网友D:
重接绕组?只是重接引出线的话实现不了,改绕组的话不如换新电机。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还如换电机

网友F:
220V角接既380V星接,不能用星角启动。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G:
把电机内部绕组重接,重新分配绕组电压,以适应380V中星三角启动运行,不知能行否?

肯定不行。

你想把原电机的220V相电压,通过把电机内部绕组重接,变成380V相电压,肯定不行的。

因为电机内部绕组既使有并联绕组,你改成串联,只能变成440V的相电压,而不是380V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