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6-C PLC仿真软件谁用过 我不会用

楼主(2008-08-23):
梯形图编好后      点转换   再点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     是这样吗?    如果是那然后该做什么?

网友A:
看看软件的手册

网友B:
上www,ymmfa.com网,先注册再搜索相关内容就可知道

网友C:
直接就可以了,程序编好后,就直接在GXD上点仿真的哪个图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