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接地端子是否与控制电缆的屏蔽线相接

楼主(2008-08-23):
           请问:“我的现场压力变送器通过屏蔽电缆送到中控的DCS,屏蔽电缆在DCS柜统一接地,请问,在现场变送器的一端,我的屏蔽线是否应该和我的接地端子相连接?我的变送器接地端子在现场没有接地。望高手请教”。

 谢谢!

        我当时是屏蔽电缆与我的变送器接地端子接了的,我是这样想的,由于在中控统一接地,他只是屏蔽了变送器到DCS信号免受干扰,但是它没有屏蔽我变送器本身!

 请问对不对?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屏蔽层采取单端接地比较好

网友B:
信号电缆最好在控制室单端接地. 主要为了防止1.现场地和控制室地电势不等时,易引入电流,通过电场耦合影响信号输出.2防止现场感应雷引起的大电流通过屏蔽线进入控制室打坏卡件.

变送器的接地端子当然要接地,只是信号的屏蔽线应浮空.

网友C:
支持楼上的意见,不应该接在一起

网友D:
信号电缆单端屏蔽,变送器可以单独接地

网友E:
在现场变送器的一端,你的屏蔽线不应该和你的接地端子相连接!变送器接地端子在现场应该接地,尤其是内部安装避雷器之类的保护电路时更需要良好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