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Modbus-RTU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最近采用S7-300 CP340实现与横河CS3000系统通讯,协议为Modbus-RTU,由于 CP340不能直接提供Modbus-RTU协议,我考虑通过自己编写程序实现,程序中我根据CS3000的读/写命令报文,然后以应答的方式回应请求,经单体测试通讯可以实现,除此之外,自己实现还需要注意问题?比如报文如何有效的控制,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2009-01-05):
太麻烦了,而且稳定性等也不好,数据量一大的话不易实现

你可以选用美国红狮的DSP数据平台,内置3个串口,一个以太网接口,可以支持DP总线通信,内置西门子以及Modbus通信协议

所以实现S7-300 CP340与横河CS3000系统通讯只要简单的设置即可,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而且稳定性有保证,模块价格也可以,几千块钱买个美国原装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lxu@spectris.com.cn

网友B(2009-07-09):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