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造成的变频器烧坏,维修需要多少钱??急

楼主(2008-08-23):
近日接坏一个台达22千瓦的变频器,型号VFD220B43A,是由于制动单元正负极接反造成的,变频器都冒黑烟了,大家知道维修需要多少钱吗?很急,请大家帮助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运气好只坏了整流,那就比较便宜,要是吧IGBT和驱动也短路坏了,那就直接换变频好了,不用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运气好只坏了整流,那就比较便宜,要是吧IGBT和驱动也短路坏了,那就直接换变频好了,不用修了

网友C:
一般时整流电路上的整流部损坏,买几个二级管自己换就可以,也就几块钱!

网友D:
也可能是预充电电阻炸了,这个就比较 好修了,但冒青烟了,就难说了

网友E:
22千瓦的两千元左右吧!你在哪里啊?(注:自己修就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F(2009-03-20):
SCR    IGBT一定没有坏,换那2个大的水泥电阻就好,那是软启动电阻;

网友G:
楼上说的有道理,一般这样不会花费多少的

网友H: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山东西子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热线:0533-2152227

网友I:
这种情况不看到机器谁也说不清楚的,就算谁说对了也是蒙对了,因为造成损坏程度会不一定,价格也更好说了!

网友J:
广东的话可以找我,13922843361

网友K: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

北京亚泰烨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10-62536440

网友L:
烧的话可就不好说了哦,楼主把分给我吧

网友H: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山东西子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热线:0533-2152227

有意可电话联系!!

网友M(2009-06-30):
一般在两千到3千元,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网友N:
保修期内不要钱.....

网友O:
制动单元接反造成炸机,IGBT能不坏嘛?

网友P:
谁有TMTA-801伺服器的主板吗。旧的。或是主板里的一个芯片型号RF5GL026-010贴片。四方行的。电话0755-84675995,支龙水.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