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加热功率的计算?

楼主(2008-08-23):
一个1立方米的水柜加满水,温度从25摄氏度加热到50摄氏度,时间1小时,需用多大功率的电热管?如何计算? 急!急!

网友A:
1立方米水=1000KG

需要的能量:Q=CM(T2-T1)=42000*1000*(50-25)=105000000(J)

105000000/3600=29166=29.1(KW)

考虑到效率不可能是百分百的,有时气温还要偏低一些,因为适当做大一点。我估计是用40KW,做一个温控器。还要使用三相加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明白怎么计算了,谢谢!

网友B:
上一楼的,你的公式“C=42000J”不对吧?

我从书上查到的是C=4. 2KJ!

网友C:
40KW,一个小时,早到100度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10KW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A:
晕了,楼上说得对,水的比热我看错了。应该是4200,不是42000,算大了十倍了。

所以,需要的加热功率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也就是2.91KW.

至于具体怎么选,还要你个人认为。

在此,特意向指出我错误地方的朋友表示感谢!同时也为我的大意表示歉意。因为我是在上班时回复帖子,时间不能太长,所以有时候会出错,不好意思。

网友D:
呵呵,这个玩笑就开打了~~~~

网友B:
上一楼的,没什么,小事一件,谁没个大意的时候。

不过,虽然你的计算式不对,但结果对。

你的“0”太多,看不清,现在用“K”来代替,重新计算:

Q=CM(T2-T1)=4 .2×1000×(50—25)=10500KJ

由每度电能可产生3600KJ

即需要的电能:=10500  /  3600=29.1Kwh

采用29.1KW的电加热器需要1小时,考虑到环境的散热损失,35-40KW的电加热器即可满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需要的电能:=10500  /  3600=29.1Kwh

采用29.1KW的电加热器需要1小时,考虑到环境的散热损失,35-40KW的电加热器即可满足。

看来这位老兄也和我一样粗心大意,10500/3600怎么可能是29.1呢?是2.91啊!,小数点的位置你搞错了。

网友B:
头脑真是发热了,早晨刚挂的水,可能现在还没退热。

是105000KJ,不是10500KJ,结果还是29.1KW      谢谢!

网友A:
呵!呵!看来我们都有点头脑发热了。我上一个帖子根本就没有重新算一遍。只看别人的结果。结果呢,又弄出一个错误来了。

正确答案还是29.1KW

网友E:
29.1应该是对的。

网友F(2009-12-10):
到底哪个是对的呀,都晕啦

网友G(2010-11-23):
我都被你们弄晕了,谁能帮我算下给123升的水由33℃加热到45℃。加热方式是在罐子的外壁用70摄氏度的水来加热且用来加热的水一直保持在70℃。这样的加热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G:
补充:装水的罐子直径50cm

网友H:
学习 学习!的确做任何事都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