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见过这种故障?真是少见啊!

楼主(2008-08-23):
这是空气分馏塔保冷箱上的执行机构,调节阀在保冷箱内部。故障现象:漏冷!结了好大的一块冰!

简单的堵了一下(黑颜色的)

这是喷出来的保温材料---珍珠岩(珠光砂)

还有这里

这是主塔冷箱内部调节阀的结构图
调节阀参数:  DN20,铝材质阀体,不锈钢阀座、阀芯 、上阀盖 , 管道(铝材质)和阀体的连接采用氩弧焊焊接。管道内的介质是液态氮。从上阀盖到保冷箱外壁有直径约300mm长约700mm的独立保温筒,在正常情况下此保温筒与主塔冷箱内部的珍珠岩是隔离开的。从现场喷出的珍珠岩的数量来看,远远大于保温筒内所容纳的珍珠岩的数量。
问题1、冷气是哪来的?
        2、大量的珍珠岩又是哪来的?
        3、难道是阀体的焊接接头断开了或者是裂开口了,温度极低的液态氮冻裂(破)了保温筒的钢板?(低进高出)
        4、是阀体破裂了吗?
现在冷箱内的设备正在加温,问题到底出在哪?25日就可以见分晓!
最担心的就是漏点在主冷箱里面!

网友A:
拭目以待````

要看结果``

最好上图片``看看故障点`

楼主:
大家也可以先谈谈看法或想法嘛!

或者是猜想也行嘛!

网友B:
是不是卡攒断掉了,现在能看得到吗?

前天我们厂的主塔也有类似的情况,是卡攒断了,而且也漏了很多珠光砂出来,换了卡攒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是主塔上的一个调节阀

楼主:
如果是卡箍断了漏点珠光砂出来就完事了,现在麻烦的是还往外漏冷气!

冷气从何而来?唯一的解释就是冷箱内部的设备漏低温液体。

网友C:
我家的冰箱:供参考

我家的冰箱87年买的,上冷冻室,下冷藏室,00年开始在冷藏室到冷冻室的管路上结冰,压缩机长时间不停,冷藏室不凉,请修冰箱的一种说缺氟,我打回去了,不可能,如果缺氟怎么会结冰?又一说法控制器坏了,要400,新的才1k多,不换。

后琢磨冷冻室冻的特好(比原来瓷实),冷藏室不凉,是不是密封不好产生的?检查就是,花100换了密封后好了。

你的设备有类似情况使得制冷机运算时间长了或不停?

网友D:
我们没有这种设备,学习中.............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谈谈自己对此故障现象的看法或者是猜想都可以!

楼主:
已经确认主塔内管道漏液,现正在扒珠光砂。

网友E:
好象是KOSO的阀吗?

楼主:
对,无锡工装的产品。

网友F:
这个很正常,毕竟是零下170度的温度,管道会冷缩,引起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个很正常,毕竟是零下170度的温度,管道会冷缩,引起泄漏

有保温材料的,如果内漏就不正常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估计是地震留下的后遗症。

楼主:
进塔内去看了,阀门附近没有发现管道破裂!

等扫塔完后再把阀盖、阀芯打开检查一下看是否正常。

阀门保温筒是不锈钢的材质!也没发现裂口。

奇怪?哪儿在漏冷呢?

楼主:
保温筒内填充的保温材料是矿渣棉,珠光砂又是从何而来?

楼主:
这里有点像是一个裂口?明天去确认一下。

网友F:
应该不是管道的问题,个人认为是各连接法兰在温度降低后出现泄漏。珠光砂是塔内的保温材料,不是阀门的保温。

网友G:
图片拍的不错,可惜没接触过。

网友H:
有没有裂纹,抹上肥皂水,肉眼看不出来,肯定是泄露引起的,低温液体在裂开处,迅速汽化,带走热量,所以周围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应该不是管道的问题,个人认为是各连接法兰在温度降低后出现泄漏。珠光砂是塔内的保温材料,不是阀门的保温。

你说的对,珠光砂是塔内的保温材料,阀门的保温材料是矿渣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图片拍的不错,可惜没接触过。

因为空分塔检修,事情太多没时间继续拍照,要不然还有更多的图片,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有没有裂纹,抹上肥皂水,肉眼看不出来,肯定是泄露引起的,低温液体在裂开处,迅速汽化,带走热量,所以周围结冰。

昨天和今天都进去查漏点了(用洗洁精兑水),我说的这个阀门确实不漏,但还是查出另外的一个阀门有严重的泄漏,管道几乎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期待结果中..............................

昨天查出连接V706阀门进口的管道几乎断开(图中阀门左边),打开V763粗氩放空阀可见大量的珠光砂排出,所以断定塔内管道破裂。其他的没有发现漏点,试压查漏后停机关闭空分塔所有阀门,塔内压力一直不降!

今天裸冷完成,明天开始填充珠光砂,检修结束!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多拍一些图片!

楼主:
忘记上图了!

楼主:
珠光砂和阀门的矿渣棉因为有阀门保温筒的存在,因此这两者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J(2008-10-24):
是从阀门与管子连接处漏出来的!时间用长了就有可能漏!

网友K(2008-12-22):
这是好文章,能将故障分析的这样是不错的。

网友L:
    没接触过  。

  什么设备?    零下170度~!!!!!!   做什么用的 ?

网友M:
我们没有这种设备,学习了.............

网友N:
在盈德见过这个东西,KOSO在这个行业用的很多,不过这种故障还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O:
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P:
学习一下!以后检修相机不离身,多取一些第一手资料!

楼主(2010-07-11):
引用 网友P:
关于学习一下!以后检修相机不离身,多取一些第一手资料!

呵呵,检修时相机一定要保管好哦!有个卡片相机伴随你一起工作确实是个很好的注意,可以随时记录,个人认为比笔记本来得快且可靠、真实。

网友Q:
是不是由于阀体太冷,致使空气中的水份在阀体结冰,造成调节阀被冰覆盖,致使阀体被冻裂或材质收缩露出空隙,造成介质泄漏。建议对调节阀进行保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