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在用变频控制电机时,是如何减少轴电流的?

楼主(2008-08-23):
大家在用变频控制电机时,是如何减少轴电流的?尤其是大功率电机

网友A:
用变频电缆

网友A:
尽量较少电缆长度

网友A:
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A:
电机非输出端加轴承绝缘

网友A:
目前已经有了绝缘轴承,如陶瓷喷涂

楼主:
变频电机是否有效减少轴电流呢?还有对于接地系统是否有特别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用变频电机

老兄你用工频电机不就等着烧吗?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楼主:
这个跟距离远近(变频到电机)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楼主:
希望大家踊跃讨论,这个在实际项应用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小问题。

网友D:
在大一点的发电机(630kW以上),其中1个轴承座有绝缘垫预防轴电流的产生。

在大一点的电动机,其中最少1个轴承座也应该有绝缘绝缘措施,预防轴电流的产生。

楼主:
也就是说在轴承绝缘处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