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事故原因.

楼主(2008-08-23):
那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事故原因.
关于佳灵JP-6-110KW风机泵型变频器在未工作下烧坏主控板和驱动板及模块同时也烧坏90KW电机一事故.同时也有其它多个开关电源损坏及三菱PLC电源也损坏.根据我从业的经验,好象是高压静电造成变频器损坏.再造成直电机击穿.我曾经也有一次是山东慧丰90KW变频器坏造成90KW电机击穿损坏.请师傅们帮我分柝一下.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只好在输入端加装一个接触器,免得在停机状态下损坏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A:
加个阻抗就行了啊

网友B:
变频器进线侧要加电抗器及滤波器,出线侧也要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