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用在造纸中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8-08-23):
ABB变频器用在造纸中的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 经常使用的变频器是从其应用的广泛性来理解;
(2) 通用性,现在市场上能见到的变频器种类品牌都很多。品牌如ABB、富士、西门子等。而每一种品牌又有很多种。例如西门子变频器就有伺服型、通用型、风机泵型。
本文分析几种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品牌的通用型变频器在纸机传动中的主要参数及设置方法。
2 造纸机变频器参数设置原则
根据造纸工艺要求,我们已经知道纸机对变频器的一些基本要求,现在绝大多数通用型变频器基本都能满足这些条件。但是如果参数设置不当,也会影响系统的性能,甚至不能正常运行。对于通用型变频器来说,其主要参数和设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2.1 频率信号参数
设定变频器运行频率:通用型变频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获得运行频率。
(1) 操作面板
在变频器的显示面板上,都有频率增加和频率减少按键,通过它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这是一种数字设定频率的方式,由于这种方式不能在现场实时修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因此,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在单电机拖动且不经常修改运行频率的场合中使用。
(2) 模拟端子通用型变频器
模拟端子基本都有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两种,电压输入有0~5VDC,0~10VDC,-5~5VDC,-10~10VDC等几种;电流输入基本上有0~20mA和4~20mA两种,可以任意设定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输入,变频器内部用10位以上的A/D把它转换成数字量。应用这种方式设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可以实现外控操作,且在现场可以实时修改,但是众所周知模拟量在传输过程中易受干扰,特别是电压信号,更易受干扰,造成系统运行不稳定,这里建议用电流信号;另外用模拟量设定运行频率,在纸机传动控制系统中还要解决速度同步问题。
(3) 数字端子
这种设定频率的方式,各种品牌的变频器叫法不一,如ABB变频器叫电动电位器,而富士变频器叫上升/下降功能等,其实际上就是利用变频器本身的多功能数字输入端子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且升/降速的速率可调。这种方式在纸机传动系统中以八缸纸机应用最为典型。
(4) 通讯方式
这种以串行通讯的方式设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在大型纸机传动系统中应用最为广泛。常见的有RS-485或CAN总线等。
当然,在通用型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方式中,常见的是以上4种,这4种方式也并非独立存在,它们可以组合使用,例如ABB800系列变频器在设定频率时就可以用模拟量的代数和,多个模拟量的最大值,多个模拟量的最小值,模拟量的乘积,模拟量与通讯量的和等多种组合方式,在使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网友A:
ABB变频器用在造纸中的参数设置?

怎么没有参数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