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机抱闸抱死怎么办?

楼主(2008-08-23):
制动电机抱闸抱死怎么办?
制动电机直接上电后,抱闸抱死,怎么办?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上电后应该打开制动器呀?机械的问题吧!

网友B:
呵呵;抱闸有的是给电松开的,检测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C(2009-06-08):
我现在是想让它上电抱死都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D(2012-12-14):
我也刚遇到刹车抱死的情况,断电后把刹车松掉重新调整下,在运行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接错线了,一般都是通电后抱闸打开的;假如没有接错线,那就是抱闸的间隙需要调整了,有螺丝可以调整的!

网友F:
天车上很多制动电机,停电抱紧,带电释放。处理办法断电后把刹车松掉重新调整下就行了。

网友G:
制动电机一般都有整流块,看看整流块是否有问题;

查看刹车块是否太紧,调整间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