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问题:低用水量时,水泵频率不下降,泵体热[求助]

楼主(2008-08-23):
恒压供水,变频器问题:低用水量时,水泵频率不下降,泵体热【求助】
我也是经常使用三肯变频器和其供水基板,大部分是一拖二,同时供水、循环启动。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请问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我在已经设置了175、178、179三个压力值,但实际上水泵只稳定在175的设定值上,达不到178的上限设定压力,所以水泵不停机,一直在转。造成泵体很热
不是止回阀的问题。现在我的楼刚办入住,用水量很小,另外在夜里几乎不用水;以后入住多了,用水量自然就大了

网友A:
1、用水量少时,可以提高压力,存储一些水,然后停机;

2、用水量少时,间歇供水好,省电;

3、恒压供水适宜低扬程、大流量变化供水系统!

网友B:
呵呵是压力设定过高了,否则的华就是水泵的杨程流量选择不合适

网友C:
没办法解决,就这样了

网友D:
你看看压力信号是不是出了问题,或控制版设置出了问题,或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E:
1.有漏压的可能

2.也就是2楼所讲的系统配置问题比如水泵的扬程啊之类的

网友F:
压力设定过高,尽管此时没人用水或用水量很少,但为了维持设定的压力,变频必须以较高的速度运行。由于没有出水量或出水量相当少,水泵内的水在绕水泵作空循环,循环水与泵壳的磨擦是要产生热量的,而该热量并未随着水的循环带走,时间一长,水泵当然会发热。

网友G:
测量一下压力传感器的电流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压力设定过高,尽管此时没人用水或用水量很少,但为了维持设定的压力,变频必须以较高的速度运行。由于没有出水量或出水量相当少,水泵内的水在绕水泵作空循环,循环水与泵壳的磨擦是要产生热量的,而该热量并未随着水的循环带走,时间一长,水泵当然会发热。

强烈支持这件兄弟的观点,早几年我在水厂值班时,因为夜间用水量太小,还发生过水泵把水烧开的事呢,哈哈

网友H:
加一个小的压力罐就可以了

网友I:
下限频率设定的不合适,下限频率的设定和供水系统有关,同时和水泵的特性有关,请避开水泵的工作低效区,请下限频率设定在16HZ左右,请不要在25HZ左右

网友J:
用DB2100恒压供水控制器,我在北京,很好用的!!

手机:13911093205,,,,EMAIL:fudarl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