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不一致?

楼主(2008-08-23):
为什么显示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不一致?
现场调试一台富士220G11的变频器,负载为一风机,变频器显示电流为268安,但是实际用钳型表测量电流值为238安左右。为什么会差这么大呢?

网友A:
大吗?你测量的输入还是输出端啊

呵呵多学习!

网友B:
变频器显示电流是输出电流,在低于50HZ工作时,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但是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你测的是输入电流吗?

网友B:
如果测的是输出端的话,三相电流都是238A吗?或者换个钳表试试。

网友C:
变频显示的是输出电流值,你实际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端吗?如果你测量的是输出端,一般的钳表是不能测量出实际电流的。因变电源的输出频率不是50HZ的了。

网友D:
输出端要带有滤波功能的表才能测准;

网友E:
变频器显示的是变频器输出电流,而你测的一定是输入电流。因为输入电流是在380V下的电流,而输出是在电压小于380V下的故电流会较大。呵呵

网友F:
有些输入电流比变频器上显示的输出电流小很多(使用互感器测),

网友E:
楼上的不对,见7楼的说明

网友G:
同意7楼所说~~~~~

网友H:
变频器显示电流一般是有效值,如果互感器有检测偏差,可能与实际电流有偏差

网友I(2009-01-02):
不同的表测量值都有相应的误差,况且钳型表和变频器的测量标准也不太一样

一般钳型表测量的是正弦波的有效值,而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

网友J:
同意1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