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什么都说变频器省电?

楼主(2008-08-23):
发贴心情 根据什么都说变频器省电?
都说变频器可以省电,当初我也是那么觉得的,但是经过我的实际验证并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一个棉纺行业的电工,我们其中的32台细纱机是不带变频的,16台是带变频的,我们每8台细纱机用一个动力柜,每个动力柜里都有有功电度表,我们每次改工艺的时候带变频器的确实是很省劲,一调就可以改变转数,而不带变频的只有改皮带轮,我也卡过电流,确实是不带变频器的电流很大,后来在我们老总一再要求降电费的压力下,我把我们32台细纱机电机都经过详细计算后作成了就地补偿,我的本意是为了降低点线损,但是做完后我一看电流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跟变频器带的电机电流不差上下,有的比变频器带的电机电流还低,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钳形表卡的电流是有功跟无功的和,而我卡变频器带的电机卡的是变频器的进线,也就是说基本是有功电流,这回我做完就地补偿后就好了,都是有功电流了,所以都差不多了,更让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变频器怎么可能省电,我们有变频没变频都是一样的机器,都是18.5KW的电动机,都是一样的产量,如果变频器省电了,怎么来解释能量守恒定律?我们每小时纺出这么多的纱,它就需要做这么多的功,消耗这么多的电能,谁能给我解释不带变频的浪费的能量哪里去了,带变频的它不消耗这么多的能量它怎么能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而且我还觉得带变频器的还要费电呢,因为它毕竟经过了一次能量转化过程,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电能的,包括热量散发等等... ...当然了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省电我是承认的,经过了这么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化过后,我想还是要拿出实际的数字为依据,我刚才不是说了么,我们每8台细纱机用一个动力柜,每个柜里面都有一个有功电度表,我观察了一个多星期,终于结果出来了,它们走的有功度数是基本差不多的,有一个不带变频的走的更少,顺便说明一下有误差的原因是我们机器落纱停的时间肯定不一样,而且有的机器轻一些,有的要重一些.还要告诉大家一下是我们带变频的工作在37HZ,这就是我从实际中学到的心得,我再也不会人云亦云了,更庆幸的是我没有真正的逼着我们的老板去买变频器把这32台机器也改了,要是改完了结果电费还没有下来,我的妈呀... ...好几十万呀,老板还不要了我的小命呀!

       今天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说变频器省电基本是公认的了,但是不知道有哪些师傅能把我今天说的这些给我解释明白的?

网友A:
变频器省电基本是公认的?

以上的说法不对,这要看使用场合,就象楼主的场合根本不会省电,只能多耗电,因为变频有10%的损耗(含电机)。

网友B:
要是改完了结果电费还没有下来,我的妈呀... ...好几十万呀,老板还不要了我的小命呀!

网友C:
呵呵路过,多学习些电学知识回好些!

网友D:
不是什么场合都省电的,细纱机装变频器不省电的,我也试过,主要是工艺上需要调速。当初变频器研究出来的处衷是调速,并不是节能。现在反了,各大厂家都以节能打口号了。

网友E:
这个是广告的宣传呀。。要吧谁还去买呀。。

网友F:
我记得最初推广使用变频器的宣传就是包含省电,当时主打市场是恒压供水,恒压供水大家都知道优点了,现在的高层还能见到楼顶水箱吗?如果有恐怕..........

变频器现在的优点你必须综合考虑,不只是用电一项,你的皮带轮不要钱吗?你的时间不是钱吗?..........

网友G:
说变频器省电是不全面的,应该是变频调速省电,还要排除恒功率类负载。除恒功率类负载外,其它类型负载在运行速度在原来速度基础上能下调,基本都会减少电耗。

网友H:
是啊!笼统的说变频会省电这是不科学的!变频是调速用得!相对于正常的负荷,品是负荷没什么变化的生产设备是没有省电效果的!只是启动的时候有点省了,如果说负荷经常大小变化的就省电了啊!在在小负荷的时候可以减少电流输出!就能满足生产生产的需要,这就是省电的所在啊

网友I:
看具体的负载场合,并不是所有的变频都能省电的,

网友J:
如果装变频器只是网络省电的话,我奉劝大家甭听推销的吹,变频器省电在风机上是可省一些,但前提是风机有余量的而非满载运行下。

网友K:
变频器要用对地方!!!!!!!!!!!!!!!

网友L:
我们采用变频器的时候,主要的是考虑调速性能,方不方便.

网友M:
采用变频器是可是省电的

但在以下情况是不省电的

1、电机只有在50HZ才能保证正常生产,这样加和不只是没什么区别的。

省电通常是在以下情况下

1、电机在低于50HZ时就可满足工作需求,这时电压、电流均降低了,这时功率也降低了

网友N:
变频器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网友O:
有些场合不是为了节电才使用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