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电瓶电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我用一只24V电瓶带动一只直流高压水泵工作,因为是连续工作,而且有时没人监管,经常导致电瓶亏电报废,有时电压降到18V还在工作,现在求一种方案,就是让电瓶电压降到21V左右就自动停止工作,请各位老大指教。谢谢!!!

网友A:
买一个电压监控器就ok

网友B:
可用电子原件,自已做一个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电子原件,自已做一个电压检测
有电路图吗?xudebin520@126.com 谢谢!

网友C:
只要一级开关电路,推动一个小继电器线圈既可!!!!!!!!!!!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的吗 谢谢!

网友D:
可以用一个直流电压监控器,可以设置电压值,继电器控制输出。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