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SX0731 2428用PL707中文板.连接线用TSXPCX1031

楼主(2008-08-23):
施耐德TSX0731 2428用PL707中文板.连接线用TSXPCX1031怎么通讯不了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8-10-17):
现在好了吗?我在找PL707软件和TSXPCX1031电缆线。你能提供渠道吗?谢谢

网友B:
连线应该没问题

软件忘了

需要软件 连线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C: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

网友D:
回楼主:

??????? 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是XP吗?PL707中文板只能在98或2000系统下运行,XP下无驱动

网友B:
回楼主:

??????? 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是XP吗?PL707中文板只能在98或2000系统下运行,XP下无驱动
怎么没有驱动了?? XP下

网友E(2011-09-13):
急需施耐德PL707编程软件。曲    158981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