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电流环采样时间以及速度环采样时间的确定

楼主(2008-08-23):
想问问大家直流电机调速电流环采样时间以及速度环采样时间的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一般取多大?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看功率级器件类型和功率等级,电流环建议4KHz以上,以避开人耳听阈灵敏区,速度环整数倍下降。

楼主:
采用的是集成H桥,电机功率120瓦

网友A:
功率不大,查查该桥路的上限开关频率好了。注意妥善散热。

楼主:
谢谢,H桥我用的是5k,电流环我用的采样时间是2ms,速度环6m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一半而言5K显得略低了一些,2ms的电流采样时间显然是太低了,建议与H桥的调制频率相同,速度环也可以相应提高

楼主:
恩,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电机在调速过程中,转一段时间又听一段时间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停指令,那就是驱动器算法或结构有问题了。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H桥太热自动关闭,主要还是H桥功率太小,能不能介绍一款H桥额定电压在24V,电流在10A左右的呢?还有H桥怎么散热呢?

网友A:
现成的H桥不熟悉,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用功率MOS搭呢? 散热肯定是必须的事情,将功率器件的安装面均匀涂抹导热硅脂后妥善固定在加热容量合适铝合金散热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