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松下F171定位指令多输出脉冲造成撞机事故!

楼主(2008-08-23):
求救---松下F171定位指令多输出脉冲造成撞机事故

我用 F172     H1101     指令让伺服电机向一个方向运动,达到原点传感器后立即停止;

然后用 F172     H1100 指令让电机向相反方向运行, 当感应到第一个伺服Z相信号后立即实行 F171    H1110    的绝对位置方式让电机停在一个初始位置 等待下一步工作。

  机械平常都运行正常,问题出在 在线联机修改程序的时候。 比如我修改了其中一个F172指令的脉冲速度,重新下载程序后,断电,重启机器,有时既然发现 回原点后 回到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既然多走了一点,这样就跟另外一个轴相撞。

 请问:1 这种回原点方式正确吗?

              2  上面所说的 Z相信号 这一步动作有必要用吗?(听以前的师兄说利用 Z相信号可以提高回原点的精度)

               3    离线模式 和 在线模式 修改程序编译后直接运行,定位指令的经过值寄存器会是怎样变化的?

              4   请各位大侠帮分析撞机原因

楼主:
附上PLC程序片段,如下链接:

网友A:
读了你的程序。给你一点建议。大家共同探讨。

(1) 松下的PLC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F169。你使用PLSH指令,然后用普通输入点来断开指令会出现问题, 回原点的位置不准,跟程序中X的输入反映时间及程序的扫描周期还有电机的运行速度有关系。所以会出现你提到的定位不准现象回

(2)你师兄说的先找到电机的Z相信号在实行F171指令的方法我想你可能理解错了。你可以利用电机的Z相做为近原点信号。然后采用有近原点信号和原点信号的回原点模式,这样,系统在找到电机的Z相信号后以较慢的速度找原点重复精度可以提高。

网友B:
我与松下PLC北京办事处的都很熟的,你这么写好像松下plc造成了你撞车似的

网友C:
使用不正确      没写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是因为人家都这么写,都几年了也没发生什么问题,我也是刚接触到PLC运动控制这方面的,所以看到人家代码就照着写了。

今天再看了一下编程手册,找到了以下信息:

FPΣ  的F171指令有 原点返回控制 ,有两种模式,模式1不使用近原点,模式2使用近原点;原点信号CH0 是X2  ,CH2 是 X5  。 近原点是让DT90052 的相应位 OFF--ON--OFF

FP0 的168指令也有原点返回模式。

但是位控指令中这几个知识点还不太理解:   无计数    增计数  减计数   无方向输出OFF   无方向输出ON

网友D:
panasonic的位置控制,用向导来做最方便,你把向导里面的选择对应什么模式和动作弄清楚就差不多了

网友E(2011-10-14):
求教松下PLC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可以重复使用几次?

网友E:
求教松下PLC,F171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可以重复使用几次?

网友F:
楼上,可以使用无限次,只要不同时执行就可以,你这种撞车,可以用MOV H108 DT90052,MOV H100,DT90052,当原点信号过来时,强制停止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