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23):
我单位有一台英国UNI 2402变频器,故障代码 ACUU 请问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没有你这台变频器的手册,如果从常规代码看UU:   一般是指电压底,AC: 代表交流电。

楼主:
变频器的手册上故障代码 是说驱动器已经检测出掉电并使电机减速以保持直流母线电压,可我也检查过三相电压正常(并未掉电),整流模块正常,输出模块正常,滤波电容正常,(输出模块,滤波电容和另一台正常机对换),直流母线电压也很稳定,天冷此故障率低,天热故障率高,好象电压检测部分热稳定性差。此故障大约已经有四年,就是没查出。请大家共同探讨。谢谢!另我有CT变频器的中文手册谁要,请留邮箱。

楼主:
附上故障代码图······

楼主:
此故障出现前变频器显示3000转正常,有时1000多转,2000多转,出现ACUU时转速回到0,又运行到1000-2000多转再次出现ACUU,有时又能运行到3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