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2NJ型继电器续流二极管的选用问题

楼主(2008-08-23):
请问MY2NJ型继电器续流二极管选用哪个型号的合适,是不是交流型的继电器不能用续流二级管。另外4007是否合适,PCB 尺寸用DIODE 0.4的是否OK,谢谢!

网友A:
交流接触器不用阻尼二极管,直流接触器应该用,可以用1N4007。

网友B(2009-06-11):
快速恢复管FR207更好

网友C:
IN4007 就行了.

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不用阻尼二极管,直流接触器应该用,可以用1N4007。

建议不要使用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