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继控制75KW电机

楼主(2008-08-23):
        因为接触器太大了老是出现机械故障,所以我想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75KW电机,采用星三启动.但不知控制纯感性负载效果好不好,承受冲击电压电流稳定吗?最不好的就是互锁问题,只能用电路互锁,保护电路又要考虑多方面.好了,请有经验的同行指教下.

网友A: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大功率感性负载!你可以选择软启动柜!

网友A:
你怎么学我说的话呀?

网友A:
        请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B:
理由 :  1 固态继电器开通电阻大, 发热大,.

            2 抗短路能力不好, 穿

            3 大, 穿感性负载.

网友B:
理由 :  1 固态继电器开通电阻大, 发热大,.

            2 抗短路能力不好, 穿

            3 大, 穿感性负载.好.

网友C:
软启动也是用的功率原件吧。

网友D:
对地容易击穿

楼主(2008-10-24):
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用固态继电器有 设备维护 说的不好之处,用接触器又容易出现机械故障,而且还老是烧掉接触器里面的电路板.就只有用软启动,但我想效果也不怎么理想.

网友E(2009-03-24):
建议你不要用固态继电器,成本很高

网友F:
      我们公司只有一些很小的电机用固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