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人机界面赋值错误造成撞机事故

楼主(2008-08-23):
买了个山寨文本屏,功能简单,控制松下FPΣ 做定位控制,该屏的DT存储器的取值范围达不到松下PLC的 断电保存寄存器区的DT32710  ,所以写了以下一段程序,方便断电重启后还能显示刚才设置的参数。

当下载程序监控后发现 断电保存寄存器 和 非断电保存寄存器 都已经有当前值了而且是寄存器取值范围的最大值,如果此时运行设备,那后果不堪设想。正常的话寄存器的值应该都为零。

后来只能修改程序,给 断电保存寄存器 附上 K0  ,清空里面的数据。
然后进行离线编程,全部编好之后再下载,---问题解决了。

我是在进行监控的时候添加了指令,然后直接编译下载,就发现上述的情况!!

为何这样呢? 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
因为DT32710开始地址区是用EEPROM的,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使其值变化

网友B(2008-10-07):
有可能在以前就有数据了,你把它编在程序里就直接显示数据了.

网友C:
你用过9013后,要用9014而不是9010,这样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了.为什么?你应当会清楚.

网友C:
还有,如果这个PLC之前用过的话,最好将所有存储器初始化后再下载致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