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邓工I/O状态监控?

楼主(2008-08-23):
我是初次使用INTOUCH,看了老外的一个程序,里面用到了I/O状态监控,可是明明I/O已经显示实际值了,可I/O状态监控还是显示错误。程序有2个访问名,一个是连DCS的APACS访问名,另一个是TAGSERVER1访问名--应用程序是VIEW,他用到的监控变量定义(如TI5101)如下:TI15101-PV.Quality < 64 OR NOT TAGSERVER1_ALIVE     =1(显示错误);=0(正常);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TAGSERVER1_ALIVE 是个内存变量,它和TAGSERVER1访问名什么关系?

网友A:
TI15101-PV为下位实际点,quality 为intouch 里点域参数。当质量状态小于64(通讯失败和不能访问点)报警。TAGSERVER1_ALIVE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老外一般在Window Scripts 写语句,你看看什么地方用到TAGSERVER1_ALIVE这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