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订机自动死机

楼主(2008-08-23):
请问各位朋友,老式德国马天尼胶订联动机,经常会自动死机,显示都正常,然后开又很正常,请各位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2008-11-07):
应是,瑞士马天尼。你是什么型号的胶订机?

网友B(2009-09-19):
应该是 日本马天尼

网友C(2009-12-02):
你在哪里我在东莞这边,有一师父修胶装机,可以联系我,303482841

网友D:
北京希林电子,专业维修进口印刷设备,如需帮助欢迎来电咨询。

http://www.xilin.cc    010-88251886-8019

网友E(2010-08-07):
有两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是接触不良。

二是有部件的热稳定性能差。

毫无规律出现问题,那是接触不良。

间隙一会就出现问题,那就是部件热稳定性差!

网友F:
我认识一个专门做马天尼胶订机改造和设备的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联系电话给你,你可以联他问问看。

网友G(2010-09-25):
我没有看到过胶订机,不知你们的胶订机用的是什么系统,死机的原因很多,具体情况分析,不过你给出系统配置,我可以帮你分析,如果你感受趣,你可以加我QQ,416018474

网友H:
有一安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死机的时候,敲一敲,看看是哪一个不好啦

网友H:
死机时,敲一敲,看看是那个不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