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报欠压如何修???

楼主(2008-08-23):
MM420 4KW 报欠压,继电器不吸和,风扇不转,急呀,如何修,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 可以拆下来 更换一个试试 风扇取电从驱动板上取的 可以单独加电看看是风扇损坏 还是驱动板不正常。

网友B:
MM420 4KW 报欠压,首先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