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Fanuc 在本月全资收购英国 MTL。

楼主(2008-08-23):
GE Fanuc 在本月完成了对 MTL的收购。

GE 想要做什么?或者想要获得些什么?

我们先看看 MTL 主要都做什么?

全球最大的隔离栅,齐纳栅的生产商。

同时“号称”全球最大的 独立 “本安型IO”生产商。

“号称” 控制系统--Moast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唯一 支持全本安 的Safety系统。

----其他的厂商如Triconex,HIMA,ICS 等,支持安规,但是不支持防爆。需要加隔离栅,而且多数用的就是MTL的隔离栅。

而西门子,ABB 等均有本安的 Io站,但是这些本安Io站的IO模块却不支持 安规,都没有 TUV的认证。

MTL的系统 既支持 防爆,又支持安规。----可惜的是 CPU的认证只是 SIL2,假如是SIL3的话,则接近完美了。

我们先假想一下,假如GE 收购MTL 后,让MTL 研发 Genius总线接口模块。MTL已经有Modbus的接口,有Profibus Dp的接口。

甚至有FF的接口(OEM 有协议,不能自己卖)。在得到GE的支持后,做出来Genius 接口模块,只怕易如反掌。

这样的话,GMR(SIL3的 脑袋)+ genius 总线的 本安IO站(支持安规,基本算SIL3等级的IO)

对其他的 ESD,Safety厂家是很大的优势。

因为ESD 其实有一半以上都用在 有爆炸危险的石化,天然气,石油的领域。

下来,GE 在进军石化,天然气(Oil & Gas)领域时, 依靠MTL 的隔离栅来牵制对手,提高竞争对手的 成本。

将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个小小的安全栅在成本中有多大的影响呢。。。?

一个8AI 常规模块。 西门子的SM331是 3200左右,平均个每点400. 一个MTL的隔离栅,千颗批发造价在550元。

很多人买的价格近千元或者超过千元。假设,只有AI,AO有隔离栅。DI,DO没有隔离栅。

那么MTL的造价对 西门子系统 在 IO 这块的成本的影响 也在50%以上。

GE 如果借MTL 之手影响对手,十分有可能。

给竞争对手卖相对高些的价格,(理由可以很正当,我们被GE收购了,提价也是很正常的),

自己拿到相对优惠的低价格。这只怕也是人之常情。

楼主:
假如在 ESD类的投标中,

以Triconex或者 ICS 为例,AI单点的造价 约为1500-2000(这些厂家均不提供单价,此为多次对比的估算价格)。

再加上 隔离栅的 550.(ESD点数一般都偏小,隔离栅用量也不会太大,一般价格会高于此)。成本影响也不容忽视。

而GE 如果挟 MTL 全本安 IO 出战,不说,MTL 到底给 GE 成本多低廉的 Io,单点AI整体造价能低于1000 之类的话语。

光是,别家都没有 本安的 安规认证 IO,而GE 有,只此一点,即可获得 巨大的竞争优势。

在大家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一些小的变动也无足以 回天。

但是假如大家 的实力 在仲伯之间的时候,一个小小的 砝码都是使天平 失衡。

但是,ESD 市场会因为一个个小小的 隔离栅,本安防爆 技术而发生逆转么?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慢慢的走着看着吧。。。

楼主:
其实我甚至更期望,GE能利用自己多年的 ESD 经验,帮助 MTL 把 Moast 的 CPU认证提升到 SIL3 去。

设想一下,在石化,天然气的 1区现场,

放置有 ESD 控制器。不需要隔离栅,柜子虽然是防爆的,但是甚至可以打开门来检修。

除了 “全”本安的系统,那个 系统敢放在 1区现场? 假设放在1去现场,使用高防护等级的防爆柜体,敢不敢开柜门检修?

一个火花 就废了!

在某些场合,甚至不能 单独的整一个 “安全区”来放置 机柜等 必须放置在安全区的设备。

例如很多 高危行业,机柜能放在 现场,会更方便。

整体SIL 3等级,电源防暴,cpu防爆,IO 防爆。竞争优势将会何其强大?!

不过怕就怕,GE 不会把MTL的脑袋 搞成SIL3,只怕会让自己的脑袋去挂 MTL 那个 SIL3且支持本安的IO站,

人都有私心,国际巨头也一样。

网友A:
这才是高手,从技术和商务全面考虑。

楼主:
施耐德 原来有个 HMI 软件 叫Monitor Pro。

是UG 集团旗下 Tecnomatix公司的产品FactoryLink的 OEM。差别就是免费的内置 了Modbus 驱动而已。

西门子全资收购 UG,FactoryLink 归于 西门子旗下,

施耐德马上收购 Citect。无论如何不能 有东西被 竞争对手 掌控。

其实跟Citect的谈判 由来已久,一直是因为价码问题没有 最终谈好。

一看 自己的一个 产品掌控在竞争对手 手中,马上对Citect出手,果断的完成收购。

在这场GE 对MTL的收购中,也有类似的微妙影响。

MTL产品线的 S8000 系列 Io归 GE门下,对Emerson DeltaV的 潜在威胁 也不容忽视。

而MTL 同时还给 横河,Honeywell生产部分 本安 Io卡件(OEM 贴牌)。不过量都远远没有 DeltaV 的IO模块的数量大。

网友B:
分析真够透彻,学习了

网友C:
服!

近期的MTL的价格较先前有所上升,幅度也不小

只可惜国内没有很好的产品 与其抗衡

MTL的样子好看 但是真的不是很好接线

楼主:
推荐,以后Triconex ,ICS,HIMA 等都配 P+F 或图尔克 的安全栅,哈哈

网友D(2009-02-01):
引用 楼主:
关于推荐,以后Triconex ,ICS,HIMA 等都配 P+F 或图尔克 的安全栅,哈哈

GE Fanuc只是收购了MOST,准确的说MTL是被COOPER Crouse-Hinds收购,然后CCH将MOST的产品线和技术卖给GE-Fanuc

网友E:
我们一直用的MTL的安全栅,质量就是好,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F(2009-03-19):
感觉如果是国外的产品的花德国P+F我觉得觉很不错,国内的话,用过不少家,便宜但是质量服务等等就不行,相比觉得NTI还不错http://www.ntintl.com.cn

网友G:
MTL现在的产品是在印度生产,质量有问题,长期没通过国内的检测,参数浮夸得很厉害,不信可去上海北京两大实验室去查。10kA都打不过去的东西,一定要标到20kA。

还推MTL,肯定是托,好好google一下吧!

网友G:
MTL现在的产品是在印度生产,质量有问题,长期没通过国内的检测,参数浮夸得很厉害,不信可去上海北京两大实验室去查。10kA都打不过去的东西,一定要标到20kA。

还敢推MTL,我看是托吧,好好google一下,看看吧!!!!

网友H:
NTI的也可以,好像还比较便宜!
http://www.ntintl.com.cn

浪涌保护器

NTI 浪涌技术公司在浪涌保护解决方案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富有经验,可用于各种十分专业的应用。无论此种方案是用于电源、数据和信号、称重系统、CCTV 还是天线或射频的无线应用,NTI 都能提供优质的保护设施来满足您的需求。这种专家级的保护不仅覆盖那些显而易见的需要保护的 地方,如总线,网络和电信系统,更包括对那些容易忽视的地方。

安全栅/隔离栅
安全栅将来自危险区的信号经隔离变送,输出隔离的电流信号到安全区,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NTI 的安全栅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等行业的DCS、PLC、FCS等自动化系统中。
....

KVM系列

产品概述

使用 - KVM系列对正常信号影响几乎可以忽略,确保正常信号的通过;将出现在回路中的冲击电流泄放入地,并将限制电压抑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
工作 - 完全无需任何人干预,启动迅速,确保设备不会受到浪涌冲击电流的任何威胁,浪涌消失后,自动重置。
设计 - 设计紧凑,在柜内大量安装,节省空间;同时满足多种应用要求。频率响应范围宽,适合于目前常用的许多高速数据通讯回路。
性能 - KVM系列特别适用于对对回路工作电流要求较高、阻抗要求较低的场合,完全满足多频率响应和接入阻抗的特殊要求。
安装 - 只需简单的将其卡在DIN导轨上即可;同时通过导轨就实现了可靠的接地。
...

危险区的应用

在0区场合,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因雷击等原因在现场引起的火花而导致危险,IEC60079-14 (199 6-12) 处于易燃气体环境中的电子设备第14部分:危险场所(包括矿山)中使用的电子设备,强调了在危险场合使用浪涌保护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场所存在雷击和易燃气体时,应安装浪涌保护器以防止可能因雷击引发的火花点燃易燃性气体。这类场所包括储存易燃气体的罐区,废水,废气处理装置,石化行业的蒸馏塔和天然气输送管线等。保护变送器的浪涌保护器应安装在1区,尽可能靠近0区,可以防止浪涌电流进入0区。从浪涌保护器到0区边界的距离尽可能不超过1米。浪涌保护器通常安装在变送器上或传感器的外壳上,位于1区,但已非常接近0区了。这种情况下,浪涌保护产品需要安装在一个防爆或隔爆罩内,因为KVM系列的超薄设计,使得它非常适合安装在现场防爆或隔爆箱内。

KVM系列浪涌保护器可用于保护安装在2区的电子仪表回路,不会影响安全性。对于非易燃(低电流)电路,KVM系列浪涌保护器,可安装在安全区或危险区。无火花(高电流)电路同样可以使用KVM系列产品。使用时,KVM系列产品需要安装在一个合适的盒子内,防护等级至少是IP54和能抵御7Nm的冲击力。
只要电流和功率参数不超过相关限制,浪涌保护器完全可以用于本安回路,在KVM系列产品中,K VM-***-2S、KVM-***-2SW,KVM-***-3W、KVM-RTD-3和KVM-007-3、KVM-016-3、KVM-032-3、KVM-055-3均通过ATEX认证,可用于保护0区,1区,2区的本安回路。KVM系列浪涌保护产品是一种简单设备,因此可用于危险场合。

.....

网友I:
一直都用德国的P+F~

网友I:
引用 网友G:

MTL现在的产品是在印度生产,质量有问题,长期没通过国内的检测,参数浮夸得很厉害,不信可去上海北京两大实验室去查。10kA都打不过去的东西,一定要标到20kA。

还推MTL,肯定是托,好好google一下吧!

汗一个!真的假的啊,以前MTL还不错吧,只是觉得MTL太贵了。。。。。。。。。。。所以。。。。。。。。

现在没落了???

网友J(2009-05-04):
MTL的安全栅应该没有标防雷功能吧,不需要进行防雷测试啊。

网友K:
NENGneng 能说一下工作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L(2009-07-16):
phoenixcontact的安全栅也不错呀

网友M(2009-09-28):
ICS被罗克韦尔自动化收购,GE收购MTL,Schneider收购了什么来着?

网友N(2010-04-02):
英国MTL安全栅,隔离栅,变送器特价销售,常备以下现货,特价销售!蔡科 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MTL5011B
MTL5011B
MTL5018
MTL5018
MTL5018
MTL5022
MTL5031
MTL5041
MTL5042
MTL5043
MTL5043
MTL5043
MTL5044
MTL5045
MTL5045
MTL5046
MTL5046
MTL5046
MTL5074
MTL5074
MTL5074  英国MTL安全栅,隔离栅,变送器,特价销售!蔡科 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网友N:
P+F安全栅
安全栅是PEPPERL+FUCHS的核心产品。我们提供全系列的产品用于保护危险区中的电信号。本质安全模块主要由限能齐纳栅和电气隔离组成。PEPPERL+FUCHS产品满足各种应用,适合多种安装
K 系列
得到广泛应用的K系列本安型隔离栅采用DIN导轨安装,灵活方便。K系列本安型安全栅可以插接到与DIN轨道组装在一起的电源导轨上,简便易行。此安装方式,相对于DIN导轨安装而言,可极大节省了模块供电端的电源线及接线。

WE 系列
WE 系列的隔离开关放大器主要 是为位于危险环境中的NAMUR型接近开关或干接点供电。采用DIN导轨安装或直接用螺钉穿过底座螺孔安装。对于新项目,推荐使用K系列隔离栅。
齐纳栅 WE77/EX2 ,WE77/EX1 ,WEM-FSU , WEM-DWEX
Z系列
Z787+
Z960AC
HID系列
SB系列
安全栅常用型号:
KFD2-SL2-Ex2 KFD2-UT2-1
KFD2-UT2-2 KFD2-ST2-EX1.LB
KFD2-DWB-Ex1.D KFD0-RO-EX2
KFD2-SR2-Ex1.W KFA5-SR2-EX1.W.LB
KFD2-SR2-EX2.W KFD2-UFC-EX1.D
KFD2-UT2-Ex1 KFD2-GUT-EX1.D
KFD2-UT2-EX2 KFA5-SR2-EX1.W
K-CJC-BU KFU8-UFC-EX1.D
KFD2-STC4-EX1 KFA6-STR-1.24.500
KFD2-STC4-EX1.2O KFD2-RR-EX1
KFD2-STC4-EX2 WE77/EX2
KFD2-VR2-EX1.50m KHD3-ICR-EX1.30200 KFD2-CRG-EX1.D KFD2-CRG2-EX1.D
KFD2-SD-EX1.17 KFD0-SD2-EX1.065
KFD2-CR-EX1.30.200 KFD2-SC2-EX2
KFD2-SR2-EX1.W.LB KFD2-E.B.PA1.93A
KFD2-TR-1.24.500 KFD2-WT-EX1.D
KFD2-DWB-1.D
KFD2-SOT2-EX2
KFD2-VR4-EX1.26
KFD2-EB2.R4A.B
UPR-03
KFD2-CRG2-1.D
KFD2-CRG2-EX1.D
KFD0-CS-EX2.50P
KFD0-CS-EX2.51P
KFD2-CD-EX1.32
KFD0-SCS-EX1.55
KFD2-SCD-EX1.LK
KFD2-CD-EX1.32
KFA6-SR2-EX1.W
KFA6-SR2-EX1.W.LB
KFA6-SR2-EX2.W     德国倍加福P+F安全栅,隔离栅,变送器,编码器,传感器,开关全系列 特价销售,常备以下现货,特价销售!上海桂伦 品牌负责人:蔡先生 13917495132 传真021-56503715 商务QQ 1067822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