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调UTD-3010或Fisher3010,

楼主(2008-08-24):
ABB的差压变送器是如何在现场已经安装后调校?

网友A:
好像可以用他们的手操器来调校,

网友B:
是HART协议的直接挂上口,Online就可以了,校准max量程要标准气压源,新的一般不用效.

网友C:
用表体上面的按键就可以在运调校了,可以调量程,零点、阻尼、输出方式、校准零位改变单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