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施耐德58速度不能控制

楼主(2008-08-24):
求助:现有一台2.2KW的变频器,外部4-20毫安的速度给定。现在的问题是,我并没有给定速度,但变频器一启动电机就飞转,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前一直在用,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y一般是有人修改了参数

网友B:
对,修改了参数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