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都装有WINCC如何访问对方的OPC

楼主(2008-08-24):
两台电脑都装有WINCC6.0sp3如何访问对方的OPC数据

网友A:
可以做啊,访问网络上对方的OPC服务器,两台机子组成局域网

楼主:
两台机子组成局域网了,但只能看到自己,不能看到对方,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重启几次试试,如果看不到对方,OPC肯定访问不了

楼主:
看到对方的服务器名称,OPC内容看不到,搜索后出现红色斜线

网友A:
WINCC OPC服务器功能没有打开,看看DCOM配套,选项要改一下才行

楼主:
那XP下OPCServer.wincc都改那些选项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楚,出现红色斜线好像表示服务器没有连接上吧

楼主:
共享文件可以相互读取,就是OPC不好用,在此先谢谢HVBZYCS,希望你能帮我

网友A: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每次一弄就可以了,你再试试吧,没什么难度,QQ121039717  有时间聊聊

网友B:
用户名和密码两边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