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F0022报警

楼主(2008-08-24):
在工作中使用西门子440变频器,变频器有F0022报警,通过察看说明书是功率组件故障.更换后依旧.后检查发现是变频器输出导线有击穿.

网友A(2009-09-17):
西门子440变频器有F0023报警是怎么处理

网友B:
F0023是输出故障,有可能是输出有一项断线

网友C:
0023的话,一种可能是程序问题,再一个 是主板接触不好,当然,你首先要确定输出是否确有缺相

网友C:
0022除了硬件的问题,主板接触不好导致的报警也很多,遇到很多,有什么问题大家交流,470257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