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AB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8-24):
大家好,我刚接触AB的软件,我在看AB例子程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明白,具体见图片。我的问题是图片里当中的length是1是表示什么啊?因为我看FM010和FG_A6_34里都不止一个参数啊。

网友A:
文件数据的长度,表示几个字的长度,每字的长度为0-17共16个位构成.

楼主:
谢谢你玉菜子,可是我看FM010和FG_A6_34里参数都不止一个字啊,看图片
也没说明从哪里开始拷贝一个字到另一个里,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明白根据什么在Length写1。

网友B:
文件长度,比如几个字,每字16bit

楼主:
hd2123你好,你说的意思是Length表明的是文件长度,那1表示的仍然是1个字,16Bit了。可是FG_A6_34 的长度不止一个字啊?到底该怎么理解,能不能帮忙解释细一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C:
长度为1 从tag得类型中可以看出,BOOL型代表为就是0和1

网友D:
有没有梯形图啊?这个我是很难看懂

网友E:
该指令为数据拷贝指令,具体拷贝的数据类型取决于目的地址的数据类型,length中的长度表示要拷贝该数据类型数据的长度,也就是个数。例如:COP(FLOAT,IN,8),FLOAT为32位REAL,IN为16位INT;该语句就表示将4个浮点型数,放到8个INT型的数组中,以用来发送给其他设备等

楼主:
谢谢你wyq_0531 ,我比较笨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拷贝和被拷贝的数据类型是一致的,那Length值就写1就可以了,如果数据类型不一样时就得像你举例那样length值就要根据情况填写。 如果象我贴出来的图片里的情况拷贝FG_A6_34内所有的参数到FM010的参数中,因为FG_A6_34和FM010的数据类型都是UDT_FM010是一致的,所以length值就写1???只看拷贝整体的数据类型不去管它内部到底有多少参数,我理解的对吗?怎么感觉我理解错误了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如果想拷贝某一个块里的全部参数到另一个块里,length处的值到底应该怎么填写。

网友E:
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其实找个控制器或者模拟软件练习一下就全都清楚了

网友F(2008-09-23):
length中的长度表示要拷贝该数据类型数据的长度

网友G:
拷贝该数据类型数据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