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

楼主(2008-08-24):
用FX2N-2AD对4-20mA的电流进行采集,这样的实际例子有那位大侠能给我一个或指点以下怎么编写程序?,谢谢!chenlong20037718@yahoo.com.cn

网友A:
看硬件手册上啊,上面很详细的啊

楼主:
谢谢!照这写程序就可以是吗?

网友B:
可以参考特殊模块手册

QQ  727815050

楼主:
手册上的例子只用过FROM   和TO  这两个指令,但我4年前做过一个好象加了产生站空比的指令做PID调节,这些我都忘了,那位大侠有成功案例(只截取这一部分也可以),给我一份看看。谢谢chenlong20037718@yahoo.com.cn

网友C:
FX2N-2AD/2DA有对应的手册。按上面的编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