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缝纫机定长切割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24):
         本人是一个工控行业新人,刚刚毕业进入了一个工业纺织方面的企业,现车间一个自动缝纫线上的定长切割精确度不好调整.

具体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流水线前面是一个三针缝纫机将布缝成桶状,然后将其在传输皮带机上进行定长切割.传输皮带上安装有一个光开关传感器(型号是42RLP-4000B Photoswitch)当布被传输到规定长度位置时经过光开关位置停止传输,并进行切割.<传输皮带机上贴有白色反光塑料薄膜,光开关传感器垂直于传输皮带机正上方安装,光开关传感器的光射到皮带机反光塑料上反射回传感器>.

主要的问题是切割的长度一般要求误差精确到5毫米以内.在实际运行状态中,有不少时候误差都超过5毫米,一发现误差较大时就要手工去重新调试光开光传感器在皮带机上的位置.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4-05-18):
我有很好的控制方案,用计米器来计量很方便。QQ236637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