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容量选择方法?

楼主(2008-08-24):
控制变压器容量选择方法?

电气控制回路中经常要用到控制变压器,例如BK系列控制变压器。资料上说其功率与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的起动和保持功率有关。计算好像比较复杂。请问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是如何选择控制变压器容量的?有没有比较实用的经验算法?最好能举个例子!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怎么用的了!如果是结合小型继电器,或则PLC等就不需要太大容量的了,如果是纯接触器,继电器控制回路,就要看你接触器的线圈大小!及接触器的多少!一般100的就足够了

网友B(2008-11-12):
我也想请教呢!!!

还有专业人才赐教吗??

网友C(2009-01-08):
例如吸合需要800VA,保持需要55VA,那选用多大控制变压器呢?????

网友D:
例如吸合需要800VA,保持需要55VA,那选用多大控制变压器呢?????

-----------------------------------------------------------

只要吸合时间不超过1秒而且不是很频繁吸合,BK-100就够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搞清楚,该如何估算,有没有经验计算方法?

网友F(2009-07-08):
我也想知道。就2次给2次控制回路的控制变压器的容量如何选定

网友G(2010-01-28):
各位大哥也没人说清楚啊。我也想知道这个选择方法

网友H(2011-02-10):
那位大哥有选择的方法和计算过程谁有,更好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