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波动过大

楼主(2008-08-24):
      变送器显示志波动大的原因有那些?

网友A:
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

测什么的都没说

网友B:
信号线动力线分开不然有干扰;

屏蔽线屏蔽层记得可靠接地,不要把屏蔽网露到外面了 包好免得碰仪表金属壳也波动;

变送器装的位置要按照说明书来装,位置地点要求被测介质状态相对稳定.

暂时就知道这点.,你参考下下.

网友C:
1、接地不好  2、阻尼调整不对  3、现场介质不稳定  4、变送安装在振动频繁的地方 4、变送器膜合真空度下降了。。。。。

更多的变送器讨论,请参与变送器QQ群:635546685

网友C:
变送器QQ群是68700858,不是635546685

网友D:
1、接地不好  2、阻尼调整不对  3、现场介质不稳定  4、变送安装在振动频繁的地方 4、变送器膜合真空度下降了。。。。。

支持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