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忙推荐一个合适的传感器,测距离用的~ 2-10cm

楼主(2008-08-24):
请帮忙推荐一个合适的传感器,光电开关也行,要精确.。谢谢~!

要求:检测对象  为化纤氨纶布面,到其上方一根黑色辊轮的垂直距离,如图: 画红线的距离。一般控制在2-4cm,因安装位置可以向上移动,所以传感器检测出来的距离可以放宽要求,大概在2-10cm,灵敏度要高,最好可以进行距离设定 。

到了设定距离以下,输出一个开关信号控制上方的摆臂上升

目前使用的是欧姆龙E3JK-DS30M1 扩散反射型光电开关,安装在如图画蓝色圆圈上方,向下照射。  效果不太好,容易失灵。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帝思很多系列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需要请联系020-87624362,王先生

网友B:
用超声波咱样,打电话咨询8008204535

网友C:
激光,只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D:
在臂一装一个顶杆和微动开关,顶杆末端装一个滑轮靠住卷好的布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臂一装一个顶杆和微动开关,顶杆末端装一个滑轮靠住卷好的布面。

        芯片级师傅的这个方法已经使用过了,那时候还特地跑电子城去找微动,呵呵,结果不可行。      因布面禁止有压痕,所以那时把微动开关装在布的两边位置,但布是松软的,不便于感测,后来加长加宽微动开关的受力臂,效果还是不太好。

楼主:
   各种光电开关,对不同的材质,其距离不一样的。   就是被这个问题困扰。想找一种对布感测比较灵敏一点的。

就拿现在使用的这个欧姆龙 E3JK-DS30M1来讲,其对白纸、金属、布。  其工作距离不一样。

网友E:
对,一般的光电开关对不同的检测布料的反射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检测距离当然不一样了,就像夏天穿黑色的衣服热是一样的,因为黑衣服的反射率只有%3。你找一下超声波的吧,虽然有盲区,但选一个盲区小的应该可以,灵敏度还可以,可找021-66303939,倍加福

网友F:
试试超声波开关,美国邦纳。021-54807896

网友G:
用光纤吧,放大器带数字设定的

楼主:
13楼   我没必要用那么精确的东西, 布稍微动一下, 就不是0.1丝那么简单.  百丝千丝都有可能   呵

网友D:
在和布卷平行的方向装红外发射接收开关,开关装在摆臂上。布厚的时候挡住光,给出动作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和布卷平行的方向装红外发射接收开关,开关装在摆臂上。布厚的时候挡住光,给出动作信号。

      你说的是水平安装 对射式光电开关吗?     因机械本身限制,行不通,左右摆臂可以单独上下 小范围活动。

有没有一小束光 直线的那种光电开关?  像红外线那样子,细细的一条直线,挡住了就接通,没挡住就断开。

网友H:
用激光传感器或超声波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价格相比较其实都差不多 。

网友I:
用康宇的磁致伸缩传感器检测位移很好而且精确你所用的距离短价钱便宜很多

网友J:
用一根调节杆传动一个微型减速,减速箱再连接一个可调电位器试试,我见过一台台湾产的定型机上用过这样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