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变频器的联合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24):
我正在写我的硕士论文,要用到变频器和PLC.我要做的是一个位置控制系统,我想让变频器工作在矢量控制的方式下运行,很显然我要在变频器的前端用PLC设计一个控制器,这一控制器的算法怎样加上去呢?变频器此时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它的数学模型我无从下手,这样前端的那个控制器该怎样设计呢,请各位老师和同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变频做位置控制糸统难度有点大……

网友B:
如果只是写论文,难度并不大。

楼主:
2楼的老师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C:
怎么不用伺服?

楼主:
4 楼的老师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D:
这个就是用变频器做的定位,下图是反馈编码器,台湾十几年前的东西。

网友D:
这个是马达驱动部分,96年的机器,到现在精度没测量(好象很准),反正能达到要求,既然能达到要求,那就在10丝以内了。

网友E:
论文就不要写这个了,太低级了,再说了,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候的问题总是让人莫名其妙,没有试过千万别说这样能行啊(可能是因为我基础太差了吧,大家别见笑,初中)

网友F:
建议用OMRON的CP1L比较容易实现,不过这个好象太容易了吧,这个也能当论文

网友G:
想写好论文,到好的企业待上半年,先进的东西见多了,故障处理几回应该就可以写出好的论文了

网友H:
如果你的变频器接受模拟信号作为速度输入,那么你就把它当个伺服吧,位置环的东西原理都是一样的 - 只是这样当硕士论文有点菜。

如果你的马达没有编码器位置反馈,那就麻烦一点,不过这样就值得你写硕士论文,甚至是博士论文了。

网友I:
怎么说来说去都没有一个帮忙啊

网友J:
他没搞懂,电流--速度--位置 这三环的关系,这个硕士是学什么的?

网友F:
如果你的变频器接受模拟信号作为速度输入,那么你就把它当个伺服吧,位置环的东西原理都是一样的 - 只是这样当硕士论文有点菜。 如果你的马达没有编码器位置反馈,那就麻烦一点,不过这样就值得你写硕士论文,甚至是博士论文了。 呵呵,如果能实现那整个运动控制的历史将要改写了

网友K:
PLC控制来做硕士论文。你可以增加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L:
见过很多老设备是变频加编码器做的位置控制,控制精度不是很高。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听说你是硕士论文,我感觉我们本科的时候的论文都比这个复杂,至少也是个系统。你这个算???????或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H:
不过这个应该是导师的问题

楼主:
问一下15楼的朋友,不用光电编码器怎么实现位置反馈,请指一下思路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