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逆变器的PMU故障报警后怎样复位

楼主(2008-08-24):
西门子逆变器 6SE7023-OUD61,PMU参数设置单元只有 开机键,关机键,反转键,切换键,增大减小键。当逆变器报警后怎么样复位?

网友A:
是不是也没有进线380的电源端子阿???/

网友B(2009-07-12):
按功能键P 即可故障复位

网友B:
有380V的进线端子

网友C(2009-08-11):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D:
按功能键P jike

网友E:
按P键或停送电

quanshunkeji.zw7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