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0V,8W交流电机驱动方式的探讨

楼主(2008-08-24):
我有一台8W,110v交流电机,打算用台灯调光开关控制其速度。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怎样限制电机的输出电流,有好的方案,或图纸欢迎交流一下。我的邮箱:wy2m2@sina.com      谢谢大家!

网友A:
还不如直接用电阻来得简单些,可控硅干扰太大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两个同阻值,同功率的电阻分压后,得到110伏供给电机电源使用,电阻参数怎样选择,可以达到限制输出电流的目的吗?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