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驱动电机电流波动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4):
用590驱动一台11kw直流电机,采用电枢电压反馈。以下是我测得的数据,很多参数都存在波动,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如果是590问题,在调整参数时应该注意什么,怎样调整,可以将波动情况降到最低点,能否这样讲,调整好了以后,上机,带动负载时,是否就不会波动了?电枢电压:98.7%-101.7%波动;励磁电流3.1A-  3.5A   ; 电枢电流:  0.2A -   4.2A波动.    给定A4最大,10伏。这些波动正常否,怎样解决?求高手支招,多谢了!

网友A:
励磁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CURRENT CONTROL);将电机优化一下,在电流环(CURRENT LOOP)找到AUTOTUNE,进入菜单,将OFF该为ON,然后启动(不加给定,电机不能转)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做一下自整定看下。

网友C:
再这么样励磁电流不应该波动的,590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先检查励磁,是否稳定,再看看换向器。

网友E:
请问励磁是电流控制吗?然后做下自整定

机械负载是不是稳定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仅仅是电机负载,比较稳定;励磁选择电压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