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8-24):
各位三菱高手们:

      请教各位,我现做FX2N与温控仪表通信,用FX2N-232BD与温控制通信正常;用FX2N-485BD与温控制通信时采用422方式正常,但采用485方式只有写数据正常,读数据不正常,完全是乱跳,不知为何?D8210从H86改为HC86均不正常,请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485是不是采用一对线的方式了?

网友B(2008-12-13):
不是好懂这个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 帮不上忙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接错线啊.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你在用RS485的时候,RDA不要和SDA并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