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故障

楼主(2008-08-24):
请问大家一台7.5的变频器带一台5.5的电机开会儿就停车,再开就开起来了,控制线路没问题,是怎么回事?时电机不好还是变频器不好?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报警号,一般来讲7.5的变频器带5.5的电机,        会产生剩磁电机会发热

网友B:
呵呵;你的什么品牌变频器?

估计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C:
变频器风扇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没有报警 变频器就应该正常的

网友E:
有没有故障代码出现?如果没有,可能是变频器干扰引起停机

网友F:
不是过热就是干扰了,其他故障原因概率很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过热就是干扰了,其他故障原因概率很小

网友H:
正确设置变频器中的电机功率, 再开车试试, 运行中监视参数变化,再找问题

网友I:
看看故障代码。变频器过热和驱动电路老化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