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万年历怎么不运行呢

楼主(2008-08-24):
现有一台XC -32   2.5 版本,其D8013不变化,怎么才能运行

网友A:
订购的PLC不带时钟。订货时需注明。

网友A:
或者考虑采用触摸屏时钟,通过导入功能传给PLC!!!!!!!!!

网友B(2008-10-11):
请检查一下PLC是否带时钟。。

网友C:
呵呵;仿三菱也仿的也厉害了;

连时钟对应的寄存器都一样;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说是仿三菱的

信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我希望ZJZC最好能透过外观看本质!

寄存器地址相同只是为了方便以前用三菱的人换信捷PLC使用时的低操作成本

如果信捷换寄存器地址在技术上面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

但对于用户来说 就又要去重新记忆

信捷这是为了广大用户着想~~~